有人知道这线圈要用什么替换吗

楼主(2013-06-28):
我测阻值是 0.1欧姆,但不知道要用什么替换
可以的话 帮我找下淘宝连接吧

网友:
这是电感吧,找个个头差不多阻值一样就行

网友:
你这个电感是一个线圈加两个磁冒扣在一起的吧。这种电感在过去电话的交换机上常有。

网友:
看是做什么用途,山寨电源里滤波电感经常一根线就飞过

网友:
PFC电路那边的电感,我现在苦恼 要找什么代替它

网友:
PFC那边找个个头一样的装上就行了,那个叫交流互感器。

网友:
果然是电感。这东西不易坏。这样一拆到不一定要换。不过要是没图。大小是个问题。

网友:
找个 大小差不多的 就可以了。

网友:
电感找个差不多的  就可以代换····

网友:
大的越大越好,,

网友:
我可以直接买 1000w的线圈代替吗

比如这个
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w1011-2506185541.2.4pNyj6&id=21153775101

网友:
用电视机里面的行线性校正电感代换。

网友:
买什么呀。浪费钱,这个没什么技术要求,从旧主板上,旧平板上,到处都是,拆一个就行。。直接连接也行

网友:
大小差不多就行吧

网友:
PFC那边找个个头一样的装上就行了

网友:
从旧板上拆一个就行

网友:
如果有绝缘漆的话,拆开线圈用漆在铜线上抹一下,再绕回去用100W灯泡烘一小时就行了

网友(2013-07-28):
自己绕个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