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30怪问题!

楼主(2013-06-28):
待机电流0.02A,按开关电流上至0.04(CPU供电有1.5v,无CPUPG),掉电0.01(此时3、5V也没有)。断开EC发出的IMVP_VR_ON信号,按开关电流0.16,各电压正常,各PG信号正常!此机为不能上网的返修板···,至此无思路,求高手支援!

网友:
开始怀疑CPU供电这一块不正常,换过芯片,上下MOS管等!

网友:
CPU供电1.5V好像没检测到CPU吧!正常就是0.9—-1.2V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