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个贴片电容是多大的

楼主(2013-06-28):
谁知道这个有极性的电容是多少上面标31,可以拿什么样的代换..

已解决

网友:
根本就看不清,,另外料板这样的贴片也不算少

网友:
富士通的机器把

网友:
看不清啊楼主

网友:
看不清啊。既然已经解决就算了。

网友:
看不清啊!解决了就好!

网友:
压根看不清.

网友:
解决了 也说下是多大啊····

网友:
越大越好,我喜欢大的,好不好都给力

网友:
找标示相同的电容、外形差不多的换就是了

网友:
图片都看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