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2210HC连续开关显示器,出现黑屏,用不了多久也出现黑屏,指示灯是蓝色的!

楼主(2013-06-28):
DELL  2210HC连续按开关键开关显示器,四五次开关后出现黑屏,用不了多久也出现黑屏,指示灯是蓝色的!拆开后更换显示器驱动板上的三个25V 100UF电容和一个50V 10UF电容后故障排除!

网友:
这情况好像只要换一个大滤波电容就可以了吧?

网友:
你那个该不会是12V显示器吧

网友:
220V电的!只是一个经验,有遇到同样问题的可以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