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普生1280A3打印机重影

楼主(2013-06-28):
手上有一台,爱普生A3打印机,打印
重影,求助一个高手,本人同打印器,不是很懂。附上图片。我换过鼓芯,

网友:
看看粉有问题没有

网友:
鼓芯和激光器

网友:
鼓心或刮板,走纸时中途断电停机看下

网友:
谢谢,我试一下。

网友:
加热组件也可能的

网友:
难说哦,一般不会出重影的

网友:
般有重影都是加粉后才会出现的,你把粉仓清理干净试试。要不就是传动轮子或导向轨的问题,积有异物,清理一下,加点油

网友:
谢谢大家,现在可以了,定影有问题,我清洗衣了一下,就好了。

网友(2013-07-28):
挽过芯的话就是刮板

网友:
把鼓芯和刮板换了看看

网友:
鼓的问题,这种鼓应该不好加粉的,要不就看看加的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