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M4 一按电源键亮一下就灭

楼主(2013-06-28):
遇到几次了都没找到故障,板上供电全出。掉电很快,1秒钟不到。求解。板号6050a2345401. 图纸基地里有,不重复发了。有修过的筒子来帮个忙吧。

网友:
有的掉电是外设引起的

网友:
估计是有滤波电容漏电造成的

网友:
把CPU 拆掉 看看还掉吗

网友:
HP,有的机型要专用适配器才可开,普通的虽然能开机但会很快掉电。

网友(点评):
谢谢你的回答,不过这台机器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换ec, 从新直北桥,DM2的我修过两个,一个是换EC掉电,一个是开机显示LOOG掉电从直北桥好的,

网友(点评):
你是说HM55是北桥吗? DM2你修的是AMD吧

网友:
我修过DM2是干掉北桥就好了,你量量北桥是否正常。

网友:
测测南桥有发出平台有复位信号了没有!要是没有复位,就还缺电压!

网友A:
按开关瞬间测下各路电压正常不!!然后在针对的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开关瞬间测下各路电压正常不!!然后在针对的修!!!

电压正常的。修过这台机的应该知道。

网友:
掉电不触发是有短路部分    掉电能触发就是后级电路pg有问题

网友:
搞得太复杂了,这个板子是桥引起的。我遇到过的,重新植桥就OK。我修的是一个神舟I3机子,和你的故障一样。  是桥空焊引起的。

网友:
HM55 和HM65桥有电源管理模块。如果出再空焊就会引起这个故障,我修到过这种故障,不过是神舟的,现象和你遇到的是一模一样的,我重做桥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