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31000528AS cc38 最近好像出了固件门 而且05猛涨 如何解决

楼主(2013-06-28):
ST31000528AS 1t的硬盘 cc38 的固件 和另外一个盘组R0 最近发现主板报SMART 于是用aida最新版看发现05红了而且还不断增长,有读写时有时有咔咔类似钟表走时的声音,奇怪的是但同时组的另一个盘同型的盘没问题。 清smart表 可以修复吗 如果增长要刷固件吗 还有刷固件是不是一定会损失数据?

网友:
描述 临界值 当前值 最差值 数据 状态
01 Raw Read Error Rate 6 119 99 229482935 良好: 值正常
03 Spinup Time 0 95 92 0 良好: 持续正常
04 Start/Stop Count 20 96 96 4212 良好: 值正常
05 Reallocated Sector Count 36 20 20 3283 预期故障: 预计即将有数据丢失
07 Seek Error Rate 30 82 60 191289298 良好: 值正常
09 Power-On Time Count 0 93 93 6506 良好: 持续正常
0A Spinup Retry Count 97 100 100 0 良好: 值正常
0C Power Cycle Count 20 98 98 2098 良好: 值正常
B7 <厂商标识> 0 100 100 0 良好: 持续正常
B8 End-to-End Error 99 100 100 0 良好: 值正常
BB Reported Uncorrectable Errors 0 100 100 0 良好: 持续正常
BC Command Timeout 0 100 99 8 良好: 持续正常
BD High Fly Writes 0 100 100 0 良好: 持续正常
BE Airflow Temperature 45 68 53 538443808 良好: 值正常
C2 Temperature 0 32 47 32 良好: 持续正常
C3 Hardware ECC Recovered 0 44 28 229482935 良好: 持续正常
C5 Current Pending Sector Count 0 100 100 0 良好: 持续正常
C6 Offline Uncorrectable Sector Count 0 100 100 0 良好: 持续正常
C7 Ultra ATA CRC Error Rate 0 200 200 0 良好: 持续正常
F0 Head Flying Hours 0 100 253 12266 良好: 持续正常
F1 <厂商标识> 0 100 253 476762255 良好: 持续正常
F2 <厂商标识> 0 100 253 186190185 良好: 持续正常

网友:
还有希捷官网貌似有cc49的固件可以刷 有谁刷了 分享一下经验吧 还有pe下可以刷吗 不想刻盘但那个盘上又没有win

网友:
小弟是新手看不懂上面的

网友:
我都买的效率源刷的 固件要看哪些了

网友:
既然是阵列,里面有重要数据的话,先备份出数据,再处理硬盘,硬盘应该是有坏道了。

网友A:
如果,数据备份了,要修硬盘的话,可以复位SMART表,不过,不能解决问题,还要具体的检测硬盘的固件,或者是否有坏道。

网友:
05是硬盘G表已分配数,也就是硬盘自己发现坏扇区并用G表中的好扇区进行替换的计数,你的盘已经非常差了,有3283个,清SMART清不了的,必须拷出数据后换个好盘,这种盘要修必须开SF(但11代起的除工厂外还没人会)。刷固件也没有用,因为主要原因是适配要重做了(磁头老化或盘面磁性降低,磁头对各区域的读写电流要重新设定),而这个只有开SF一法。

网友:
11+12的盘,我所知道的都有几个人可以开sf了....呵呵...而且是程序自动化,都不怎么用人工处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数据备份了,要修硬盘的话,可以复位SMART表,不过,不能解决问题,还要具体的检测硬盘的固件,或者是 ...

现在想复位SMART表然后刷 cc49 我看网上有人把连电机的触点阻断 好像这样就不会丢失数据了

网友:
难道是rp问题两个使用时间差1小时 结果就这样

网友:
数据已经转了 但向继续用那个阵列 比md001 快20M左右 所以最好那个盘刷固件后 可以正常读数据

网友:
同样使用的两个盘,一个坏的快,一个坏的慢是正常的。

网友B:
刷固件未必有效果~还是照罗工说的先检查坏道情况吧~11、12代的盘有清SMART表破坏固件导致前好或坏的例子~不过貌似大多是已经不能认盘的硬盘~小心为妙小心为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刷固件未必有效果~还是照罗工说的先检查坏道情况吧~11、12代的盘有清SMART表破坏固件导致前好或坏 ...

谢谢提醒 现在除了有咔哒声就是05的问题 g表以被爆 但数据貌似没有任何问题 所以我猜那个05是固件卡顿的假坏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谢谢提醒 现在除了有咔哒声就是05的问题 g表以被爆 但数据貌似没有任何问题 所以我猜那个05是固件卡顿的假 ...

坛子里有G转P的命令~我用过但是不知道效果~因为我也是刚学~也不系统~资料太少~就担心把好修成坏就悲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坛子里有G转P的命令~我用过但是不知道效果~因为我也是刚学~也不系统~资料太少~就担心把好修成坏就悲催了~

交个朋友吧 我们共同学习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