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发多彩电源维修,没技术含量!先那个真看不到图!

楼主(2013-06-28):
今天收到一多彩电源,用测试器测试没电!上图一张!

打开电源看见电容鼓包,不用说这电源肯定烧了保险,开关管!

首先把电源电路板翻过来,测量开关管,果然短路,先用吸枪解掉,三只开关管!

辅助管没坏,那边电路可以不用测量,先测量这两只开关管,周边的元器件,电阻,二极管,电容,找出坏件,我这个电源还好都没有坏。只坏两只开关管。和鼓包的那个电源,还有为大电容分压的150K的电阻坏了一只,这里我换上去一对!

装好,换上保险,装上一只辅助三极管先!

上电测试,辅助5V出来了!

把散热器的三极管装上去!

电源开机所有的电都出来了,工作正常,只是风扇太脏,需清洁上点油!
搞干净之后装好测试,一切正常!

电源维修完毕!收回来12。5元,卖二十五,三十块钱,纯属于兴趣爱好!赚不到钱地

网友A:
旧电源,我都是5元回收。长城,收得高点。一般装2手主机用。长城卖50。

网友:
这个电源卖不到什么价格的。

网友:
一般爆大电容的换上都要检查一下与电容并联的分压电阻。不然换上的电容没多久还是会爆,长城电源就有这样的通病。

网友:
回收再利用,还能创收入,不错。

网友:
收的价是高了点

网友:
上几天,修一个多彩的,坏一个大电容,一个平衡电阻,13007开关管坏一个,看来是通病

网友B:
自从修本后   我再也不碰电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从修本后   我再也不碰电源了,

是的,电源脏,赚不到钱,我也不想修,但是有时是个人爱好,没事的时候修的玩一下!不过遇到高档电源了能修到50块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旧电源,我都是5元回收。长城,收得高点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 ...

哪里有长城,航嘉,陈色新的电源,我可以15元回收!

网友:
好电源可以修修,垃圾电源就不要去修了

网友C:
这东西一大堆。有没兴趣搞。要的人也少。也出不起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一大堆。有没兴趣搞。要的人也少。也出不起价。

是的,有点脏,不过,练练技术也好,前些天华强,我们一层的,听说修个电源一万块钱!医疗设备上面的!要是我接到了也开不了一万的价呀!

网友D:
我回收电源 只收台达电源·别的都不要· 我们这  还有 换个电容两千的·  德国屏  进口价 4万  当地修一下2000·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回收电源 只收台达电源·别的都不要· 我们这  还有 换个电容两千的·  德国屏  进口价 4万  当地修一下2 ...

哈哈,那么高呀,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