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有问题是不是一定不跑码?

楼主(2013-06-29):
我遇到一个供电正常!就是不跑码的主板,感觉是bios乱了!请问有可能吗?

网友:
你刷下不就知道了。。BIOS程序坏有时候会跑乱码,但不一定都是不跑码。。。

网友:
BIOS有问题时候有跑乱码的,也有跑不亮机的,也有挡代码的。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呗

网友:
刷下看看不跑马就是Bios程序有问题

网友:
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
可能BIOS问题,但是不绝对,刷一下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