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了两块昂达A69T和A78GT/128M,不跑码

楼主(2013-06-29):
今天同行送来两块主板昂达A69T和A78GT/128M,都是不跑码的
一。先修A69T,上电检测:CPU内存北桥都没有电压,AMD的板都是先有内存电压,再有北桥电压,最后是CPU电压出来的。
内存电压是由RT9214控制的,先换RT9214无果后,用表测1  5   7脚电压,1  5 脚都有12V,7脚为0V(明显不对)可能被拉低了,查7脚和一三极管相连,此三极管主要是保护作用的,可以不要,拆掉后,内存1.8V出来,而且正常跑码,OK啦。

二。接下来说A78GT/128M,上电检测,所有电压都正常,但不跑码。
心想会不会是桥的问题呢?后来一看是AMD的桥,AMD的桥坏得很少的,所以暂时搁着。
再仔细看了看测试卡,信号灯隔几秒一闪一闪的,证明在读取BIOS,但读不过去。
这下高兴啦:应该是BIOS问题,果然刷BIOS后,正常亮机啦,呵呵。。。

先写到这里吧,要睡觉啦,改天有空再上来写,
有写得不当的请指正,也欢迎同仁多多交流。。。

网友:
你是昂达售后?轻车熟路

网友:
刷BIOS了吗

网友:
兄弟看贴不仔细,都说了刷BIOS后正常亮机啦

网友:
兄弟你用什么卡,我用PT090的卡,有时IRDY灯也是一闪一闪,说的情况和你类似的

网友(点评):
IRDY灯一闪一闪,代表有读取信号,如果还不跑码,一般就是BIOS问题

网友:
有时间多来论坛逛逛,学益非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