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黑屏(主板不报警)

楼主(2013-06-29):
显卡黑屏(主板不报警)一般从哪开始维修,供电正常/无短路
本人刚接触维修,求思路求指导
显卡
黑屏

网友:
看看行场电压,换个门电路试试,打下3色二级体值

网友:
谢谢 ,我试试去!

网友:
果断报风险,焊显卡。不解释

网友:
新手帮顶,看高手解答,学习,帮顶

网友:
都说显卡黑屏啦,换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