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显卡的测试点在哪

楼主(2013-06-29):
本人新手菜鸟一只,刚接触维修不久
这两天在学习PCI-E显卡的维修
想求大神们指导一下,显卡上的测试点主要在哪里(最好有样图),比如GPU的供电测试点,显存的供电测试点,判断GPU或显存好坏的测试点

网友:
旁边的电感

网友:
你是淮滨老石像东的那个起航电脑?

网友:
测电感,  要不就去找电路图,  按电路图上的找

网友(2014-01-06):
好像没有什么检测很好的软件哦。

网友:
我还不会修也在学习中

网友:
测电感 测MOS管

网友A(2014-02-06):
显卡是点滴不明白,一般测显卡用什么电源省事点?插板子上太不好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是点滴不明白,一般测显卡用什么电源省事点?插板子上太不好测了

坛子里有自制显卡供电线

网友:
我是才开始学的

网友:
学习学习 没修过显卡

网友:
检测上面的GPU和显存供电,如果正常,还是拿给有条件工具的高手弄吧

网友(2014-05-19):
论坛有很多维修资料,很详细。

网友B(2016-10-27):
这个测试点我也没搞明白,求高手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测试点我也没搞明白,求高手指点。

测量电感上面的电压,还有mos管工作条件等

网友:
版主,这个显卡一般没有图纸,该从何处下手呀,本人小店有许多显卡直接卖废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