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灯管致屏幕异常,大家看看还有救吗?

楼主(2013-06-29):
给屏幕换灯管在拆金属框的时候,不小心掰了一下,装好后灯管是正常了,屏幕左侧出现了亮块。一开始区域还大,放了一晚上后区域有所减小。如下图,请大家帮忙看看还有救吗?是不是完全拆开重新装装能恢复。

网友(点评):
背光板没放好吧!要不就是有液体!你拆下来清洗一下应该能好!

网友:
占个沙发,会不会是屏坏了哦

网友:
后面的背光板没有放平吧?

网友:
估计没救了,都瓢了

网友:
如果是面板壓到的話就沒有救了。換燈管要小心再小心。

网友:
没救了吧。。。。。。。

网友:
是水 换背光板   手汗    不是屏   可以弄好

网友:
楼主重新拆开吧。重装一下好了就好了。不好就是屏坏了。。。。。

网友:
这种情况估计不好救了,

网友:
应该是有水进去了  重新拆开看看

网友:
液晶面板没破,找一个相同型号的坏屏把背光板模块整套换过来

网友:
估计是背光板没装好

网友(点评):
老大你的头像又点过分哦!拉你去游街!

网友:
液晶面板没破,找一个相同型号的坏屏把背光板模块整套换过来,这个方法应该最正确

网友:
屏没坏,是背光板前面的那几张偏光纸的卫生问题,不过要换,擦拭不掉的。记得再换屏时带上棉手T

网友:
i不是屏的问题,把背光板擦干净再上一次就好了

网友:
应该没有救了.

网友:
不像是屏,像是背光没有搞好。。

网友:
很像是水粘在一起的感觉,可能会越弄越脏,不好处理呀,我第一次换灯管把屏换碎了,第二次换差点也碎了,花了一下午时间换好还进尘了。

网友:
背光板没放平   小意思拆开在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