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我看看开启信号应该接哪个?

楼主(2013-06-29):
大神帮我看看开启信号应该接哪个?

网友:
这个看不出来就用万用表测!按开关打开是有一根线有5V或3.3v关机是0V就是开关线了

网友A:
你把全板的的都拍下来的话我就可以看出来的

网友:
我拍了个全图 麻烦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全板的的都拍下来的话我就可以看出来的

我拍了个全图 麻烦看看

网友B:
感觉Q1或Q2应该是开关。。。不行直接,接屏上。。。

网友:
是类  接屏上

网友:
开关那端应该是与三极管相连的

网友:
接屏供电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觉Q1或Q2应该是开关。。。不行直接,接屏上。。。

q1 Q2 f分别都接过了

网友:
测一下没有开机前的各脚电压,再测一下开机后的各脚电压,比较一下看看

网友D:
直接拉到驱动板的屏供电上也行的

网友:
实在找不到,就拉到驱动板上的屏供电上啊。

网友:
楼主接NC/P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直接拉到驱动板的屏供电上也行的

   驱动板屏供电 接电源板 怎么地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觉Q1或Q2应该是开关。。。不行直接,接屏上。。。

接屏上的上的主供电吗

网友:
跑一下那几根线,看看哪根接到高压板上的三极管的B极,这根就是了

网友:
还是不行 不行

网友:
其实看板上的走线。。应该可以看出来了。。一个调节一个开启。。

网友:
有两种情况,1:待机时0V,开机时3V以上 2:待机时3V以上,开机时0V

网友:
NC/P是空脚吧?

网友:
第二个是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驱动板屏供电 接电源板 怎么地方

驱动板的屏供电直接接到高压板上就行了,不用经过电源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接屏上的上的主供电吗

是的!直接把屏供电接到BLON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开关线一般是  5V或3,.3V电压使用的多吗

95%以上都是这样的!也有些是低电平开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低电平开启就是电压为O吧

有时候测的时候有一个0.几V的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OV用示波器来测量的话 电压波形一直是平稳不上升 的状态吧

等开机的时候就上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上升的话 就代表高压板 开关信号控制部分短路了吧  这种情况驱动板损坏也有可能吗

有的!MCU程序刷坏了就不会有跳变了!可以直接把+5V电加到BLON脚上来开启高压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一排细线里面的线,我也看不出来了!你直接把BLON线接到屏供电上也OK!时序上符合逻辑

是这样的 如果亮了 Q1:2.9V  NC/P:0.82V  Q2:2.9  V1N:1.3V IFD:0.82V AULTZ:2.9V  VOL和MUTE 空。但我改了个通用的  只接 VCC和GND 这些都没电压 除了V1N有1.3。我用原装的接上Q1:2.9V  NC/P:0.82V  Q2:2.9  V1N:1.3V IFD:0.82V AULTZ:2.9V  VCC和接地 少一个就不亮。

网友:
我没有记错的话 应该是NC/P是开启的意思

网友:
既然你试过了前面的几组,你就试一下后面没有试过的IFB\QFB,也有可能是要开关亮度一起短接才能开机,多试试,一般情况下只要地线和5V、12V不短路都不会烧板子的。

网友:
直接开机,用5v去碰下,不是GND就行,看看能不能点亮。快速哦,别短路老

网友:
Q1或Q2有一个接到三极管的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q1 Q2 f分别都接过了

直接接屏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