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测温仪能用于主板维修吗?

楼主(2013-06-29):
主板维修中,有的待机时芯片短路或小电容发烫。有时要用烧机法找出短路元件,比如小电容。我们一般都是用手触摸。但有时对于小元件,尤其是畸角旮旯里不容易摸到的,很难找出来。而且还有烫伤的危险。对于温升不明显的,手的敏感性太低了。
看到淘宝上有大量的手持式红外测温仪出售,不知道是否有同仁用过?对于上述维修可有帮助?

网友A:
好几万啊,买不起

网友:
不要几万。。。一百几十有呀.........红外测温仪

网友:
那个有什么用,你一个点一个点测没用的,还不如手来得快

网友:
想法不错  要有1    200百的 好用的红外测温仪 推荐个

网友:
没有用的,一大片,没有点测温的。

网友:
搞个带夜视的相机  哈哈   你那个可以用来确认疑似目标呵呵

网友:
一直在用,方便,不再烫手,哈哈...其实用的不多啦,烧鸡的时候,可以用下,温度挺准,有时候校准下设备也不错哦,关键问题是这东西放皮套里特像手枪,腰里一挎,倍有面,还兼三防.

网友:
在用,但用处不大,关键问题是这东西往自带皮套里一放,腰里一挎,特像一手枪,三防.

补充内容 (2013-8-31 15:59):
这也叫灌水,哥就真没办法了...

网友:
怎么评论没反应了...看不到回复.....

补充内容 (2013-8-31 15:58):
呵呵,宇光都不看怎么回事就乱扣分,这也叫灌水,那没办法了...!!!!!!!!!!!!!!!!!!

网友:
腰里一挎,特像一手枪...

网友:
哦.明白了,发的帖子里有手(分割)枪二字,哈哈......往自带的皮套里一放,腰里一挎,嘿嘿,特像一手(再分割)枪,三防...

网友:
在用,没什么大的用处,烧鸡的时候,或者校准设备的时候,可以用一下,测量的温度特准...体温表都可以不用买了...

网友:
我就是想问烧机的时候好用吗?能详细说下吗?谢谢。
要是有一种眼镜,能直接看出不同点位的温度就厉害了。

网友:
前天一块CQ32的主板,+5VS短路,楞是没烧出来哪元件坏了。用手摸好多地方温度都偏高。电流就到5A多。所以想到要是有一种设备比手好用就好了。

网友(点评):
有没有看USB?

网友:
福禄克新出的VT02可视红外测温仪可以,不过有点贵,官网5000多

网友:
手持式红外测温仪用来维修主板毫无用处.

网友:
有屁用!都测不准,元件太小,不知测到的是哪个元件

网友:
大家都说无用,我也不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几万啊,买不起

兄弟,你看错了,楼主说的是红外测温仪,不是红外热成像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