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ONE上网本开机无显示维修一例,

楼主(2013-06-29):
一台ACER one上网本开机电流0.5A不跳变,无显示,换内存故障一样,只好把主板拆下来修,一看主板没有被修过,心想修修肯定是小问题,跑了半天电路,供电电压都正常,经询问客户,客户说是插了个U盘就坏了,果断的测量了USB的数据线竟然电阻值只有120欧,果断换了个南桥,终于看到电流跳变了·!亮机,所以以后修机的朋友不妨多询问下客户是怎么坏的。这样可以少浪费时间,少走弯路。。。

网友:
确实是好办法,你也可以说难修啊,把机器给收了啊,白菜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