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0错 报0190 错误

楼主(2013-06-29):
今天接了 一台e40 电脑 一个电容被烧毁 带着板层都烧糊了 好不容易修好了 出现0190 报错 电量低 请问高手指点是哪个芯片管理电量低的

网友:
CPU 供电芯片。

网友(2013-12-30):
BIOS,恢复出厂。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2017-03-23):
关键是连BIOS都进不去,只能刷BIOS

网友:
楼主解决了,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