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泰 560Ti显卡温度高,怎么办?

楼主(2013-06-29):
索泰560Ti显卡开机温度49度,什么也不用,几分钟50多度,用鲁大师开压力测试,七八秒跳到65度,再过十几秒跳到80多度,再过几秒超90度。芯片背面的电容和板子很烫手,但散热管是温的,一点也不热,以为是散热管和显卡芯片没有接触好,又是调整螺丝位置,又是加硅胶,都不管用,总之是热管一点也不热,但显卡的芯片位置的板子已经烫的不得了了。是不是导热管坏了。

补充内容 (2013-7-2 18:38):
感谢大家回复,已经让客户拿走了,没有办法再试,因为显卡还在保修期内。

网友:
摸摸导热管热不,如果热 导热管问题就不大;如果不热,建议换个导热管试试。

网友:
热管一点不热,但又不方便直接摸芯片,摸背面电路烫的厉害。

网友:
你还是找个散热器试一下看看,我也遇到过这个情况,换个好点的散热的确好一点

网友:
已经拿走了,只是看看大家有什么好方法给显卡散热

网友:
一步步追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