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172S 头疼的问题 求救

楼主(2013-06-29):
  大概几天前,接的机子。AOC172S 17标屏,刚接手是不通电,拆机测C5706挂了一组,用C5707换了之后通电了,可是就几秒电源灯灭,把另一组也换了,通电都不通了 测试5V 12V 一直在大范围跳变,断开驱动板 5V在4.92-5.01之间跳变 12V在12.80-12.03之间跳变。于是换光耦 431 50V22UF的电容都一样无果。实在没办法劝客户报废,客户坚持要修,于是淘宝淘了个驱动板回来换上去正常通电,用了一晚上今天拿来电源灯有规则的闪灭亮-灭-亮-灭间隔在2秒左右。。。。。。断开开关板和屏线还是一样的 拆机测试接驱动电压跳变又是和之前一样,不接也和原来一样。该怎么进行下去?对了IC换过了

网友:
先把驱动板因素排除掉,单独试高压板,+5V接15欧姆假负载,背光开启接高电平,看能不能正常点亮;
或者直接外接电源试高压板。确认高压板没有问题,再来查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你把电源管理芯片旁边的45UF/50V电容换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