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15 AMD艰难维修之旅

楼主(2013-06-29):
接到一台HP 515的机器,客户说修了2家没有修好,换板客户又接受不了,于是找到我帮她修,拆开一看,板子BGA全被动了,无语,上电电流0.9A无跳变,换CPU依旧,于是怀疑是北桥可能坏了,于是把北桥拆了一看,晕了,被上家修的掉了3个点,无语,只好慢慢的接,在接的时候又发现BGA在拆红胶的时候被上家修的弄断了好几根数据线,接了近一个小时,客户看着说,你真细心,于是把北桥上BGA做好后上电有跳变了,惊喜了一下,上屏发现白屏,无语,查屏无3.3v供电,查主板3,3v屏供电接口对地短路,不可能啊,仔细一看,晕倒,屏接口针被上家维修的给插弯了,对地短路了于是挑正,终于显示了,艰难的维修之旅。。。

网友:
这个机子是被修坏的,你给他收尾了。。

网友:
你上家BGA比我还差啊。我做BGA都算是新手了还没掉过重要的点。一般都是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