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终端速度—电源超频

楼主(2013-06-29):
     前天接手一台600W电脑电源,经过一周煲机,电源终于电压,电流,功率稳定下来,但感觉速度还不够快,决定开箱探个究竟,这台电源PFC,电源开关管一共用4个IXTP450场效应管,电流16A微显电流不够;主电源滤波电解电容330UF,个子电流太小。经过考虑,根据场效应大功率代换小功率管,电容过档代换;决心焊接对电源手术;把PFC,电源开关管换上IXTQ460P2,电流25A,电压500V,功率500W;主电源滤波电解电容330UF换上470UF耐压450V。
   经过以上电源摩机,在重装WINDOWSXP,系统启动滚动条在1秒闪过,电源耗电功率下降15W,电源电流电压转换速率提高60%;电源功率达到1000W.你觉得这样做不是太帅,太贴心。进入到服务器电源标准!!!
   以上摩机后,如出现鼠标反应迟钝,那是鼠标在记忆效应。只需把鼠标限流电阻减小,电阻在10欧之间。
   综上所述,超大功率电源能加快电脑处理运算能力,让我们携手提前进入到服务器电源时代!!!!!

                                andZ实验室:布顿苏

网友:
我可以说你电脑慢是因为你供电不足吗,怎么可能供电正常的时候修修就能加快速度?

网友:
纯属谬论!!!!!!!!!!!1

网友:
他是来骗分的....

网友:
电源的功率大,系统可装许多应用程序;不会对装许多应用程序出现系统慢,死机再删除许多应用程序出现的烦恼。

网友:
这纯属扯蛋呀,换几个开关管跟电容就能提高电源功率了,人家1000W的电源还卖这么贵鬼会去买啊,

理论上来说,你换上电流相对大一点的开关管,承受过流压力就小一些,不至于容易爆管,但是跟提高电源功率一点儿也扯不上关系。

好比一个水龙头,人家本来设计的时候用的是五分管,控制它每秒流量是0.5L,现在你换了个大的八分管的龙头,但是人家控制端那边还是给它每秒流量是0.5L,流量并没有因为你换了龙头而变大。

网友:
电源摩机,在重装WINDOWSXP,系统启动滚动条在1秒闪过,电源耗电功率下降15W,电源电流电压转换速率提高60%;电源功率达到1000W

网友:
我笑了,不就一个开关电源嘛!说的那么牛逼,到电源网看看人家做电源的

网友:
顶多也就能在原来基础上更稳定些,电源又不是换大开关管功率就大,

网友:
已用各种仪器测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