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achi HDs721050CLA362怎么样?

楼主(2013-06-29):
日立的Hitachi HDs721050CLA362硬盘质量怎么样?500G的,与西捷、西数同容量的硬盘比较有优势吗?请懂的人帮忙解答一下。谢了。

网友:
其实日立的盘质量还不错的,我几块日立都用了5年多了,一切正常。

网友:
日立盘不怎么样吧,被西数收购的差不多了吧,希捷会更好些,个人意见。

网友:
希捷硬盘除非你买企业级盘,普通盘质量很差的,从11代开始就固件门问题不断,包括到现在最新的14代也就是DM盘,现在出问题很多的那种,固件问题一直都没有停过,日立盘在固件设计上没有缺陷,正常使用肯定是比希捷盘耐用的多。

网友:
顺便说一下,现在的希捷新盘型号代DM的那种,也就是14代盘,固件设计有这严重的问题,使用一段时间后,固件运行后台会出错,导致BUSY,不认盘,这种使用普通12代的短接法都解决不了,固件后台严重错误导致整个固件系统运行瘫痪,客户数据存放到这种盘肯定是不安全的。

网友:
这个真不知道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