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410 怎么做系统到固态硬盘?

楼主(2013-06-29):
刚接到联想U410 机器一台 24G固态硬盘   500G 机械硬盘  系统怎么装进固态硬盘里 ?

网友:
按f2 然后按tab 选择setup 把快速启动关
闭 就可以了

网友A:
那是你没分区

网友B:
先把盘分区格式化,设置为活动分区,
再进BIOS把硬盘调到第一启动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把盘分区格式化,设置为活动分区,
再进BIOS把硬盘调到第一启动项······

分区 不行   分区提示 格式化时出现错误。(00000004)  disk space over flow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你没分区

分区 不行   分区提示 格式化时出现错误。(00000004)  disk space over flow

网友:
有的电脑需要把rad打散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