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G41T-MLX开机15秒后自动关机报USB错误!

楼主(2013-06-29):
P5G41T-MLX开机能显示15秒后自动关机,以前修945类的华硕板一般是USB的电压不对报错,但这块板先测它的USB供电所有正常,USB的数据对地的数值正常,跑线路数据直接去南桥内部没有经过排阻.后加焊南桥和写BLOS问题一样.期待高手指点.

网友:
好像这个是华硕通病,那个排阻有问题的

网友:
供电正常的话。就是一个472 或者822电阻坏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  不过比你幸运   我就在USB  插线那个地方 有三根跳线   加个跳线帽就OK了

网友(2014-07-19):
南桥挂了吧!!!!!11

网友:
在南桥和pci槽边有个472和822排阻换了看看
在看看他的电压是不是都是3.3v

网友:
换822就应该能解决问题了,就在南桥的左下角附近

网友:
我修华硕主板换822就没有修好过?

网友:
看是訊號問題. 還是橋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