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C600不触发求助

楼主(2013-06-29):
海尔C600本本,有待机,按开关不触发,用镊子短接开关可开机显示,但是显示一下就掉电了。开关拆掉短接也是一样。会是什么问题?试过好几次,其中有一次有开起来没有掉电。换过新的开关,开关上有5V电压,按开关也有跳变。   哪位大哥提示一下,会是什么方面的问题

网友:
按键板是否有其它开关,注意是否损坏或漏电
开关键到EC的3.3V是否跳变正常,也可以找到EC开机脚,用镊子短接排除

网友:
开关是焊在主板上的,我把开关周围用酒精洗了一下,变成接电会自动开机了,电流到1。1多,不显示,IO烫手。IO原来的是IT8502E   1003-KXA换,我换成IT8502E 0927-KXA。现在不会自动开机,可以正常触发,电流到0。4左右,不会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