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880G+主板被客户坑了!

楼主(2013-06-29):
  今天收到一块映泰A880G+的主板,由于客户自己在更换CPU风扇时把CPU供电部分连带零件被划伤了,请求大家帮帮忙,手上有此主板的兄弟们给上传下照片或者告诉下零件,最好是有此板图纸

万分感谢各位兄弟!

网友:
排阴用222或472的试试

网友:
这种排阻跟一盘的板好像小一点

网友:
从图上看第一个和第四个是电容 ,第二个是个电阻 ,第三个是排阻,但大小不好确定。等待高手指明吧。

谢谢!继续等待

网友A:
人为因素就不用折腾了吧,直接叫他换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人为因素就不用折腾了吧,直接叫他换呗

尽点绵力吧,有图纸的就修,没图纸或没零件号的就没办法!

网友:
先用阻值小的电阻代换

网友B:
可以先下个点位图看看就好了

网友:
排阻是103的

网友C:
最外面的两头是电容挨着电容的是电阻中间的是排阻103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先下个点位图看看就好了

你知道哪里有点位图下?

网友:
822排阝且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外面的两头是电容挨着电容的是电阻中间的是排阻103

你有此板吗?那么排阻右边大的是什么?

网友:
非常感谢你!好人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哥,能否帮个忙,量下左边电容隔壁的那个电阻是多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左面的电阻与排阻103组成分压,大小不能乱代换,只能知道他输出需求多大电压才能判断这个电阻的大小,所以劳烦下大哥,给我量下好吗?

网友D:
一共5个零件,在线测分别是电容 ,0.936电阻 ,103排阻 ,4.65电阻,电容,正好修到一块无复位A880G+,坏的是排阻,这个是通病了

0.936是K吗?

网友:
看来已经完美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共5个零件,在线测分别是电容 ,0.936电阻 ,103排阻 ,4.65电阻,电容,正好修到一块无复位A880G+,坏的 ...

非常感谢,好人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