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700 很卡很慢硬盘没问题

楼主(2013-06-29):
一台东芝L700 笔记本 板号  DAOTE5MB6FO
HM65 平台 DDR3 2G 上奔腾cpu  系统超卡,
我以为是系统问题直接重装.结果装个系统就花了1个小时左右的等待....
装完了进系统点什么卡什么很久才有反映.  换了内存也一样, 从头到尾用MHDD 测了硬盘 没问题,

就是mhdd 读硬盘的时候 也会卡了那么一会儿,之后扫描一点问题都没有,排除硬盘问题, 现在是怀疑芯片组有问题,
也不知道是不是CPU 问题,没有CPU 换..
这个主板CPU板背上有颗 NEC 0D108 大电容,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电容问题?
东芝多的是 这个电容导致的掉电,但是这个本子没这个现象,  这种电容用什么可以代换?     貌似 2V 1000uf 的好像

有大伙遇到过吗?

补充内容 (2013-6-30 21:35):
问题找出来了, 是硬盘问题, 自带的东芝硬盘, 本来是准备把硬盘卦到台式机上从新做个win7 ,没想到在台式机上也出现了卡顿 停顿 反映慢, 一切问题都明了了,可是就不明白在mhdd 扫描的时候一切完好

网友:
可以用 6.3v  1000uf 的电解电容 试机吗?      搜了下这个电容说是 去耦电容, 和常用的电解电容有区别吗?

网友:
330up可以代换

网友A:
用6个330的电容代换试试!

网友:
介绍说这个是 1000UF 的 耐压2V    用 6.3V1000uf 电解 可以代换吧

网友:
这种电容要怎么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6个330的电容代换试试!

330 是什么电容

网友:
可以用4个或者6个330的电容代,料板CPU那一块很多这样的电容的,拆几个装上去

网友:
吹这个电容之前把CPU和锁CPU散热器的座子下掉 用风枪大风口吹 把前面的风嘴下掉

网友:
此故障查出来了, 是硬盘问题, 这个本子自带的东芝硬盘, 本来是准备把硬盘卦到台式机上从新做个win7 ,没想到在 台式机上也出现了卡顿 停顿 反映慢, 一切问题都明了了..   可是就不明白 在mhdd 扫描的时候为什么速度都很理想 都在 20ms   扫到尾巴 也就一点50ms , 一到读取动作就卡顿...想不明白

网友:
东芝硬盘质量堪忧.其实换一个硬盘测试下就好了

网友:
我遇到这种问题  都是直接换硬盘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