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屏问题

楼主(2013-06-29):
屏幕下半部分闪,灯管已换,排除灯管问题,不接屏线,白屏就不闪,接上屏线,下半部分就闪屏,排除灯管就排查信号板,我用通用板点屏,还是闪屏,排除信号板和灯管和VGA线,就剩下屏幕了,谁来指点

网友:
屏坏了!  只有一个办法  换屏!

网友:
没有救,换屏

网友:
典型的LG 闪屏门

网友:
屏坏了啥,屏闪就是白色,你不接屏线也是白色,肯定看不出来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有专门修屏的。用COG压一下就好成本  100左右

网友:
我遇到个联想的液晶显示器   从屏幕下方看,可以看到很严重的水波纹闪动,从其他方位看一切正常,这是什么问题啊?电源滤波电容全换过,屏线换过,刷锅程序,换过VGA线和接口,还是一样,求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
确定是屏坏了,没得救了

网友:
这种货 闪屏 没得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这屏幕是三星的呀

也是通病闪屏,还有群创的屏

网友:
闪屏。。。不会是平本身坏了吧

网友:
用排除法啊!用通用板。电源、高压。驱动板,这样试一下,问题就出来了,要是这几个都不是哪不用想了就是屏有问题了啊。

网友:
肯定是屏坏了了,发过去修吧,估计90左右,给客户报高一点

网友:
我们这里有修屏的80元

网友:
屏坏了,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