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花屏大家判断下—华硕K52J

楼主(2013-06-29):
接一华硕K52J I5CPU ATI216-0728014开机进系统之前和进BIOS显示正常!!但一进系统画面如下——

进系统后鼠标箭头有两道短的虚线,轻微的花,加焊显卡两次,八个显存都焊过还是一样,手里没同型号的卡,所以还没换试,有遇到这种现象的指点下,谢谢!!!!

补充内容 (2013-6-30 13:33):
今天显卡已经换新的了,故障依旧,CPU,内存,硬盘,都换过试,显卡供电也加过电容,八个显存都加过焊,个人感觉一直都怀疑是显存的问题,但不太会判断,请兄弟们交流下,下步怎么动手合适谢谢谢!!!

补充内容 (2013-7-1 11:22):
主板已经修好,把背后两个显存存换了OK了,其实一开始凭经验就怀疑 是显存的问题,想到群策群力会判断准确些,没想到会走这么多弯路!!

网友(点评):
我不是马后炮,没看你的补充说明我就认为是显存,只是不知道这机子的显存是几粒?要是8粒的话有点不好搞,好象有个测显存的软件,只是这个和测内存的一样,不好定哪粒是12345678.呵呵

网友:
我遇到过换了显卡好了

网友:
可以先重植不行换个看看

网友:
显卡,现在的显卡性能没有提升多少,故障几率几何倍的上涨啊,都无语了

网友A:
显卡 重新值球就好

网友(点评):
为什么加焊两次都没一点效果,感觉加焊还比较到位,真不敢想重值球能好!!!

网友(点评):
为什么加焊两次都没一点效果,感觉加焊还比较到位,真不敢想重值球能好!!!

网友:
重新直球  不行的话 换新的显卡芯片  才能搞定

网友:
对于旧一点的本子显卡状况还比较了解,现在有些新本有些时候真是搞不明白,真害怕误判断!所以借此和大家交流下!!!

网友:
这样的显卡 你也只能换个新的看看~

网友(点评):
我准备给从植下看看,大伙看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 重新值球就好

竖线跟着鼠标跑,那只能是显卡的问题撒,值球不好  那只能换芯片了。

网友:
显卡问题。最好是换新

网友B:
换新机子更好,一次性解决所有问题。

网友:
现在显卡很多直球不行了。要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新机子更好,一次性解决所有问题。

都要换新机了我们都可以回老家种地了

网友:
痛苦啊(0.5的球好密)!!涛声已旧!!!明天定个新的试试,

网友:
重值芯片!还花果断换芯片!

听你的 ,芯片已经定了,明天但愿有个好结果!!

网友:
这样的应该是现存的问题

网友(点评):
哥哥!你怎么不早点冒出来呢!!明天换了不行,俺就苦了!!俺本想讨个主意,现在把俺到弄的没主意了!!呜呜!!!!

网友:
一般都是显卡问题,要不怎么说3杀能修好百分之30

网友:
以前修不少本进系统之前是好的,进系统花屏一般显存有问题的多,但这个八个显存,真不好测,但愿明天换个新的显卡能好!!!!

网友:
没遇到过 。。。应该显卡吧

网友:
第一,换下内存试试,第二,,,拔了显卡试试,第三看看屏线,,,,我主要感觉是内存的毛病,,另外求各种好友,,,我想建立个维修群

网友:
内存这么个简章错误能会犯吗,这个本显卡能拔下来吗,拔下来怎么试,我晕!!!!!!

网友:
痛苦啊,换个新的还是一样的现象,难道真是其中一个显存坏了,纠结啊这八个显存都加过焊,显卡供电我还加过电容,内外接都显示都一样!!难得就没高手指点下................

网友:
拔了重植锡球

我晕,你都没看,换新的还一样!!!

网友:
额,忘了你昨天说明天换了

网友:
这是显卡虚焊了

上面都给你说了,加焊两次,从植一次,换新一次,怎么以还虚焊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新机子更好,一次性解决所有问题。

我们是做维修的,不是销售的

网友C:
显卡坏,换了就ok。。。你可以试试把显卡驱动卸载,应该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坏,换了就ok。。。你可以试试把显卡驱动卸载,应该没事~

别在说换了就OK了,我上面都说换了个新的,我CPU换过,内存换过,硬盘也换过,能会是系统的事????????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有呀,修好说一声,谢谢 呵呵

网友(点评):
我就是想感觉下群策群力的力量,修好了一定说出来!!

网友D:
LZ多换张显卡试试吧    现在的芯片质量堪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多换张显卡试试吧    现在的芯片质量堪忧啊

我晕,质量问题,按说不会故障现象一样吧,要是这样的话我可以去买彩票了!!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如果是我,我可能会把显存全部换了再说

网友E:
楼主,告诉你个方法试试,显卡不要加铜片,不要直接接散热管金属,用回原来的散热胶垫或其他好的试试。之前有一台换了三个显卡,都花屏,用胶垫好了,用回铜片又不行,不过温度有点高,但不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告诉你个方法试试,显卡不要加铜片,不要直接接散热管金属,用回原来的散热胶垫或其他好的试试。之前 ...

铜片也能引起?关健我就没加过铜片!!!

网友:
呵呵。楼主。。昨天我也遇到一个花屏的。。换显卡也还是花。。最后换了显存就好了。。

网友:
一般都是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