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跑线路求助

楼主(2013-06-29):
如果5VSB中,有个滤波电容击穿了,即使是5VSB直接对地短路了,怎么快速找到那个电容,求帮助求解释谢谢

网友A:
直接可以看的到吧,还可以用烧板法啊,我也是学徒,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在哪学啊

我在长沙学啊,店子里面,你要来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直接可以看的到吧,还可以用烧板法啊,我也是学徒,呵呵

我也是新手,弱弱的问一下,什么是“烧板法”,怎么操作?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新手,弱弱的问一下,什么是“烧板法”,怎么操作?

你是自学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新手,弱弱的问一下,什么是“烧板法”,怎么操作?

电击法(通常也称烧板法)。用稳压电源电击主板。不过此种方式容易扩大故障,使用时格外小心。

网友:
先用用别的办法烧板法风险很大的  我也新手很少用不到万不得已不要用这个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自学吗?

是呀呀,俺原来是学分立的,现在好多东西都跟不上了,好想再学习学习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