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的6535S笔记本,帮忙看下是不是CPU出问题了?

楼主(2013-06-29):
接到一个同行的笔记本,compaq 的6535S,是AMD的CPU,QL60;,.,拆开上电,电源到0.29A之后掉电,测CPU供电为0V,,,,因为没有相同的CPU,只到一个TL68的CPU,接口相同,上到板上,开机,电流上到0.42A,且CPU供电测为1V,,,,不知道这两个CPU能不能通用,是不是QL60坏了.,,,请哪位有经验的同行帮判断一下,坏的话好订一登上

网友:
补充一下,,换成TL68的CPU之后,电流上到0.42A也掉电

网友:
在线等,先谢过了

网友:
路过那么多人,都给点意见呀

网友A:
不上CPU电流到多少,cpu电压有木有,  其他有没有哪里短路的  掉电是不是有哪里短路保护掉了?

网友:
QL和TL PCU是不一样的 不能通用  这个型号的机子 CPU 坏的很错 最好是先找一个 QL CPU 试一下   你不换CPU试 你也不能直接修主板啊   买个CPU 也不是很贵 一百块钱   这个CPU 是维修测机必备

你这个帖子 搜搜收录了 呵呵 http://wenwen.soso.com/z/q460697068.htm?ch=wtk.title

逼不得已加上我的链接:http://www.ennway.net

网友:
引用 网友B:
QL和 TL的CPU  不能通用的  QL 和RM系列的可以代换

好,谢谢了,我还是订个CPU回来算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上CPU电流到多少,cpu电压有木有,  其他有没有哪里短路的  掉电是不是有哪里短路保护掉了?

不上CPU到0.26,要掉电,,,上假负载之后,也一样到0.26A掉电,CPU供电也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上CPU电流到多少,cpu电压有木有,  其他有没有哪里短路的  掉电是不是有哪里短路保护掉了?

奇怪的是上TL68的CPU就有CPU供电1V了,电流到0.42A后掉电

网友:
其他地方没有量出哪里短路

网友:
感觉CPU坏的机率高些,还有你压下北桥或加下温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奇怪的是上TL68的CPU就有CPU供电1V了,电流到0.42A后掉电

amd的CPU很难说啊。你用力压一下CPU座子。会不会是CPU座子松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上CPU到0.26,要掉电,,,上假负载之后,也一样到0.26A掉电,CPU供电也没有

查一下CPU的供电芯片,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CPU的供电芯片,是不是正常的

网上订了一个CPU回来,故障依旧,,,,又进一个MAX17009回来,上起还是一样,真是没招了

网友:
供电芯片也查过,没发现什么问题,,,,主要是上TL68能出供电,估计周围没啥问题

网友:
看上电时序,看条件是否全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