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烧高压板mos管 注意了

楼主(2013-06-29):
今天收到一个新蓝17显示器 老烧高压板mos管 注意了 更换了5对了 开机不一会就烧了 有时候时间长 电压都对的 外围查了好的地方 都没有好,滤波电容器 没有包包 就没有注意。后来没有办法了吧电容器更换 再更换mos管 好了 大家再修理时候注意
显示器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这情况,我没找到原因 改通用高压也好了,楼主确定就是电容的问题吗?是几伏滤波的电容啊

网友:
是主电解电容器呀 25V

网友:
看外形一点问题没有电容器

网友:
高压部分的电容都换掉先

网友:
电容问题会烧MOS管?不解

网友:
三星15寸的也碰到过,换4606还烧,换电容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