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50怪问题

楼主(2013-06-29):
拿来是进水机,烤箱拷后清理发霉的地方。好了。可是进系统一会就会掉电。然后插上恒流源就自动触发到0.04.但是只要再拷一下或加焊南桥或北桥都能亮机。但是一会就恢复原故障了。不知道哪里有问题。哪位高手帮我分析一下。本人新手太菜了。

补充内容 (2013-7-3 16:50):
这机器修好了。是1.8v转换ic有问题。换了就ok了

网友:
像这种进水的机器,就是修好了也是不稳定的!既然加悍南桥能正常显示我建议你换个南桥在试一试,一般情况下应该是南桥坏了

网友:
忘了说了。南桥换过了。故障依旧。ec也换过了

网友A:
可能桥下面进水焊点氧化了。

网友B:
同意楼主,,不行换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意楼主,,不行换桥

ec和南桥都换过了。没用。故障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桥下面进水焊点氧化了。

重做过桥。焊点都拖过

网友:
那你在换北桥试试

网友:
不正常时你要测相应的条件才行,这板子只能在不正常时你才算正确的判断故障。/0.04A的电流肯定是有转换电压没有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