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55M-S2 怎么刷BIOS

楼主(2013-06-29):
GA-H55M-S2这款主板接手故障是点亮后无法进入BIOS然后反复重启,怀疑BIOS问题,一看居然有3个BIOS芯片,ME_BIOS;B_BIOS;M_BIOS;不知道刷新哪个,怎么刷新,把3个BIOS都刷新了一下,居然点不亮了,只装B_BIOS的故障一样,请高手指点。谢谢。上图:

网友:
等了一下午,居然没大师出马啊

网友:
上官网看下。。。要不问下官网的技术

网友:
正常是刷M-BIOS那个,刷看看,实在不行全部刷了呗

网友:
刷M -BIOS,其他两个是备份BIOS,这种板子BIOS一般是不会坏的

网友:
M是主BIOS,刷这个

网友:
现在主板触发后自动掉电,又自动开启,反复这样,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M-bios这个是主bios刷这个。

网友:
正常在用的是M_BIOS

网友:
我现在把3个都给刷了,现在怎么也点不亮了,通电几秒后就自动断电了,然后有自动开启,反复这样,不知哪里问题。

网友:
今天接到的也是发后自动掉电,又自动开启,反复这样,求解。。。。

网友(2014-07-23):
刷M跟B这2个BIOS ME的不管

网友:
M是主BIOS那其他2个是什么BISO啊?有什么作用吗?

网友:
接电自动上电吗?
应该是开关针这一路对地短了

网友(2014-09-08):
看来这是一个通病了,我的也是自动上电掉电反复重启不亮,不插四针也是一样,有高手解决了吗

网友:
有一个是  M b ios 官方没有文件下载

网友:
刷ME这个 M跟B不刷。

网友:
不是BIOS刷坏了  就是刷进去的程序错的

网友:
刷回你原来的ME bios这个资料看下什么情况罗,看还会不会自动掉电重启,如果不会的话可否传下这个资料给我!

网友:
那个MBIOS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master 主bios backup 备份bios me就不知道什么了,坐等专家

网友:
M-BIOS是主BIOS啊      不行全刷了吧

网友:
我好像听别人说过,只在刷ME BIOS 就行了

网友A:
方法一:.按开机键10秒不放,电脑会开机然后自动关机。再次开机时就可以自动恢复BIOS。
方法二:按重启键不放持续15秒,电脑自动重启后自动恢复BIOS
方法三:短接M BIOS的1脚和8脚,关机。再次启动自动恢复BIOSRTM880N-793                 51

网友:
me  bios好像是跟io有关系的,那个不能刷的,刷BIOS就刷mbios吧。

网友:
M是主BIOS,B是副BIOS,ME应该是桥里面的ME模块的BIOS

网友(2014-11-17):
一个一个试吧

网友:
ME的这个BIOS是8M的,官网下载的是1M的,刷进去点不亮

网友:
虽然楼上已经说了好几个方法了但是如果搞不清楚的话就把MBIOS拆了把BBIOS装在MBIOS哪里 1个BIOS也能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方法一:.按开机键10秒不放,电脑会开机然后自动关机。再次开机时就可以自动恢复BIOS。
方法二:按重 ...

这个方法学到了   以前一直不知道双BIOS有什么用  照样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