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新买回来的桥(已值好珠的) 还需要上焊膏后才上到主板上吗?

楼主(2013-06-29):
如题,新手,不会。希望有心人士直到一下,谢谢
新买回来的桥(已值好珠的) 还需要上焊膏后才上到主板上吗?还是把主板上的清理好 涂上BGA焊膏后,就把买的桥直接上到主板对位后 上BGA焊接呢?

网友:
新的芯片都是无铅的需要帮芯片重新加热均匀涂抹焊膏

网友:
我买的是有铅的。
已经均匀的了,但不知道要不要再涂焊膏

网友:
主板上刷一层焊膏就行了!

无论有铅无铅,都是一层

网友:
主板上加一层   对住针脚  放BGA就好了啊

网友:
已经成功焊接了,不过我两边都涂,后面觉得还不够,中途还加了一点在旁边参进去。 谢谢各位!

网友:
成功就好 赚钱

网友:
最好两边都上点。要不然不好焊接

网友:
谢谢,还有我问一下,焊接成功后,如何清洗残留的焊膏?主要是桥底下的焊膏如何清洗?如果不清洗,会不会桥的珠球不耐高温呢?是不是有焊膏残留的桥会使用不久又虚焊了?因为我觉得有焊膏的地方,平常我们加热时 比没有焊膏的熔化的快!

网友:
用洗板水就可以了

网友:
洗板水洗后还是看到洗过的痕迹的呢?也同样可以看到已经做过桥了的。。。 而且桥的底部洗板水也洗得干净吗?

网友A:
操你娘 在是新手迈你也见过你师父怎么搞的撒  这问题你也好意思问  你在学个毛啊

网友B:
你学个毛线呀,回家种田吧,你难道没有看见你师傅换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操你娘 在是新手迈你也见过你师父怎么搞的撒  这问题你也好意思问  你在学个毛啊

师傅 连洗板水都不要,都不洗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学个毛线呀,回家种田吧,你难道没有看见你师傅换过

师傅 连洗板水都不要,都不洗的。。。 你能说一下具体方法吗?谢谢了!我本身在种田的啊。不用回家,我就在家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师傅 连洗板水都不要,都不洗的。。。

你不是在种田嘛 拿到田里去洗撒

网友D:
直接用牙刷沾洗板水洗清洗下就可以了,焊膏不要用太多嘛~维修过的东西都会留下痕迹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直接用牙刷沾洗板水洗清洗下就可以了,焊膏不要用太多嘛~维修过的东西都会留下痕迹的

维修过的东西都会留下痕迹的,这个正是我想得到的一句话呢,你才是帮解决问题的人啦,谢谢!

准备去参观工厂里的返修车间,但人家是怎么处理清洗返修件的。应该不会跟前一位置说的拿到田里去洗吧!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维修过的东西都会留下痕迹的,这个正是我想得到的一句话呢,你才是帮解决问题的人啦,谢谢!

准备去参观 ...

呵呵!参观一下专业的,回来分享下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维修过的东西都会留下痕迹的,这个正是我想得到的一句话呢,你才是帮解决问题的人啦,谢谢!

准备去参观 ...

一般使用低残留的焊锡膏,不用清洗也行,桥底下你也清洗不到。一般是用洗板水清洗干净板上的残留就行了。

网友:
感谢!正是一个维修店,维修公司,维修团队一般都是用这样的清洗方式。
不过昨天一个朋友去工厂问了他一个朋友,说是批量的 就用X声波箱子洗,很干净!

网友:
要用焊膏,焊接效果好一点。

网友:
看到有不和谐的声音,新手问个清楚明白肯定要的,为什么要骂人呢?
洗板水洗过后也会留下白印,尽量不要大面积用就好,一点小痕迹不细心是看不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师傅 连洗板水都不要,都不洗的。。。 你能说一下具体方法吗?谢谢了!我本身在种田的啊。不用回家,我就 ...

。。。。。。。。。。。

网友:
完全不需要,上就行啦

网友:
都要放点,焊接时不容易氧化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师傅 连洗板水都不要,都不洗的。。。 你能说一下具体方法吗?谢谢了!我本身在种田的啊。不用回家,我就 ...

我笑了呵呵

网友:
为何焊膏名字又叫助焊剂,肯定要上啊,两边各涂薄薄一层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