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 悲催的不进系统就死机到无规则死机,我放弃了

楼主(2013-06-29):
客户是另外的老客户介绍过来修的,客户说电脑在别处修过没有修好,本来的故障是开不起机,我上电开机触发就掉电,然后去掉电池能开机,WIN7过滚动条后的四片窗口闪动后卡死,感觉像CPU 换了CPU 过了这里,随后开始在win7鼠标出现之前的转圈处。客户还说之前出现蓝屏和花屏,别处维修的时候被告之显卡故障,显卡维修过,修不好,要求他换主板,没有换,拿到我这里来修的。

我看这种情况,换了内存换了系统,故障依旧,也说显卡问题,换显卡吧,别人是修的,我给他换新显卡,肯定没有问题吧,定了芯片换了之后故障依旧,换了CPU 后也一样,刷bios故障依旧
换内存,换硬盘,因为每次换CPU后,现象有点变化,所以决定加焊CPU座子,加焊后,故障得到缓解,连续三次能进系统,但是无规则死机,又加焊CPU供电芯片,换滤波电容,仍然是无规则掉电,有时候 甚至不进系统和可在转圈处。又加焊电源小板的上供电芯片,更换PQ1,故障依旧,仍然是几分钟或者半小时内死机。

客户着急,放弃了,不修了,不知道有没有兄弟修好过这种问题的Y450,分享一下,下次遇到也好有经验处理。

网友:
这种故障,试机的时间比维修时间还长,该放弃的还是得放弃。别浪费时间,还有客户要的急的,这种机器就更不该接了。搞的手感都不好。收不到钱,还伤心情。

网友:
我也有这样的机器没修好还给客户了。真心感觉Y450这个机器很烂 问题超多

网友:
今天就碰到一个,看了好多这样的帖子,真心不知道该怎么下手了。

网友:
先扔烤箱里烤一烤 再说!

网友:
对于这种情况等待大神解析

网友:
北桥呢。。。。怎么就没吹吹

网友:
外设都能用吗?那个不能用修那个,不行换个PC卡芯片试试,

网友:
这个机器如果不仅液体就两个故障吧,一个是显卡 一个是南桥。不走数的和死机掉电的大部分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年是南桥吗  可他加焊cpu做 有好转啊

网友:
我有台机器也是这样的 准备换个显卡看看

网友(2014-11-12):
显卡背面的330电容换掉,电源小板换掉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