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 G31T-M5 V2.0,软件测是2G,可电脑只识别1G

楼主(2013-06-29):
精英 G31T-M5 V2.0主板,软件测是2G(两条1G的内存),可电脑只识别1G,内存没问题的,系统也重装过可就是只识别1G,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电脑

网友:
用什么软件测试?有相关的截图吗?

网友:
见过有些主板插双面内存只认一半的!如果你的内存都是双面的,那么换成单面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