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110开机不显示,大神们帮忙下啊,急!!!!

楼主(2013-06-29):
dell N5110开机不显示,cpu:I5的.各位测试下PL9201电感的电压多少,好像是北桥供电的,还不确定,还有他的点多少V提供的,各位帮忙下,测的PL9201电感的电压不到1V,不知道正常不??也不确定是南桥还是北桥供电
cpu

网友:
找图纸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二楼说得有理!

网友:
可调电源电流是怎么跑的啊?电流到多少了啊,如果看像过了内存没显示,先换个U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