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时卡在第一屏进不去,有时进去又会提示找不到硬盘

楼主(2013-06-29):
开机时卡在第一屏进不去,有时进去又会提示找不到硬盘,(硬盘,内存,电源都没问题,都有测试过)会不会是主板电容问题?供电不上去,如电容问题应该换哪个地方的

网友:
电容你看看有没鼓包   好像跟电容没关系的   换设备试试

网友:
卡在logo吗?  那就是显卡问题

网友:
你先把硬盘取下来,有时候是扫描硬盘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取了硬盘就好了多半是硬盘有坏道。也可能是电源供电不足,换个大功率电源试试,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最好发个图

网友:
楼主都排除了硬盘等故障,估计是供电不足吧。

网友:
什么电脑?是卡logo吗!?测下硬盘有没有坏道,拔了外接设施,,无线。。光驱之类的

网友:
很像电源功率不够啊,换个大功率的电源试试吧。

网友:
看来只有sb和显卡这部分电路的可能了

网友:
内存槽虚焊也会导致这类故障

网友:
今天碰到两台 都搞定了  一台是 内存问题, 一台是blos没调好

网友:
我也支持换掉硬盘

网友:
硬盘拆了还是这样,测南乔有没坏,还有声卡,网卡有无发热

网友:
学习经验来的,帮顶帮顶

网友:
看起来像是硬盘坏啦

网友:
硬盘拆掉还卡这里吗 要是不卡这里,建议这个硬盘扔掉

网友:
不是硬盘就是接口问题了,拿个别的硬盘替换一下

网友:
可能是电源供电的问题,我遇到过电容鼓包引起不开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