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寸LG显示器LCD屏 换了通用驱动板,4灯高压条 背景很暗很暗

楼主(2013-06-29):
    19寸LG显示器LCD屏 换了通用驱动板,4灯高压条 背景很暗很暗。勉强能看到有光。

    换了高压条问题一样,驱动板也换了几个,都是这样,后来换了单灯的高压条,屏幕可以亮起来,就是只能亮一边。4跟灯管都分别测试了,都可以亮,不知道是什么问题,特来请教!

网友:
驱动板所写的程序不对。

网友:
现在换了双灯高压条,接了2根灯管,可以用了,但是有个新问题出来了,19寸的显示器,系统检测出来是22寸,而且没有匹配的分辨率,只有到1024*768才是最清晰的,其他分辨率都很模糊!

网友A:
你我都搞浮屠了,客户给你什么问题吗, 你搞不清楚,简单的方法,三板一起换了搞一下哦,傻呀,在确定哪里问题哦,修起来也方便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我都搞浮屠了,客户给你什么问题吗, 你搞不清楚,简单的方法,三板一起换了搞一下哦,傻呀,在确定哪里问 ...

怎么会糊涂呢,就是本来屏是4灯的,每个灯管单独测试,可以亮,用4灯的高压条接起来,背光灯就亮不起,如果用单灯的高压条,就接任何一根灯管,都可以亮起来。驱动板也换成通用驱动板了。

初步估计是灯管漏电,引起高压条功率不够,后来换了双灯管的高压条,接了2根灯管,可以工作了,但是驱动板的问题又来了,就是分辨率无法调到 1440*900 的正确分辨率。估计是驱动板上面的跳线没跳好。

网友B:
驱动板要么跳线没跳好,要么程序不对,灯管的话应该是你刚好接到了好的两根,所以可以亮了

网友C:
我之前也修过你这样的问题后来确定是灯管漏电了,不过你用双灯就可以,没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驱动板要么跳线没跳好,要么程序不对,灯管的话应该是你刚好接到了好的两根,所以可以亮了

19寸宽屏的,后来换了个驱动板,有8脚跳线的,跳了1-2 5-6 可以用了,首先声明啊,4根灯管都没问题啊,接任意一根灯管都可以点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也修过你这样的问题后来确定是灯管漏电了,不过你用双灯就可以,没什么问题

我也猜测是灯管漏电了,后来接了2根灯管可以用了

网友:
程序不对吧

网友:
其实你自己已经把问题分析出来了:
1、4支灯管中可能至少有一支漏电,所以你用单管高压板试,都可以亮;用双灯高压板时可能恰好用的是不漏电的2支灯管;
2、如果用的是2621的通用板,是要试跳线的。

网友:
很明显是程序不对引起的。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