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60/b460换cpu供电上下管之后故障继续~~~

楼主(2013-06-29):
如题大家都知道联想B460 V460机型通病a:无待机,不触发就刷ECbois 。。。b:待机偏高,公共点短路就换cpu供电上管。
我这个是b,待机偏高,手指摸cpu上管(u36)、巨烫(手指又盖一个印章)。

目测还有保护隔离两个管子也烧毁,全部换掉之后测无短路,插电源电流0.4~0.6掉电,没装cpu这应该是正常的(卸掉coms电池此机自动上电
装u内存风散!!!! ri ri ri ri  继续掉电,电流有时候0.4 、有时候0.6、测的cpu供电电压1.1、正常了啊! 求解 ?
测各路电压都有无语了~~~~~
翻开图纸测的sys_pwrok都有2v左右了,为何还掉电? 求解?
继续裸板上点测各个电压,一个小小的发现细听cpu供电处mos管掉电瞬间有一声:“痴”莫非mos管还有问题?测不上电时候cpu供电电感有3v(这个正常吗?)索性2组上下管全部换掉,涛声依旧继续掉电。。。。。
很无赖······手上也有2片一样的板子,为何还搞不出来? 表示很无奈,最后换了cpu供电芯片,发现不响了,立马用跟了我8年的UT60B上去点cpu供电电感,日,3v不见了,上点时候电压也是1.1v,声响也没了。上cpu亮机全部ok
以后大家遇到B460 V460换cpu上管还不好的时候大家莫走太多弯路了!!

网友:
楼主的表,年纪虽大,但挺有精神。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5
历经沧桑 ! 曾经带它到苏州,常州,深圳,又回郴州了 !

网友:
一起换的情况比较少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无私的奉献

网友(2014-07-27):
这破表,显示的是什么电压?饼哥还加分?

网友(2013-07-09):
一个上官坏,cpu供电芯片也挂了

网友:
是有,,这机我修的第一第二台都是这样的,,,换了那龟壳到还换了CPU供电芯片好的

网友:
你这表,显示的是多少伏呀,152.2V, 这是什么电压,??看不明白

网友(点评):
那是 mV 毫伏 ~~

网友:
一个表都跟了你8年了,可见做维修也够久的啦。我上学时还有块模拟表呢,放在家里一直没用。

网友A:
同上,152.2V是怎么回事啊,楼主,我用的是几十块钱的表,是不好点的表读数不一样啊

网友:
谢谢分享,B460还没遇到过。不过就算遇到至少不会走弯路!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PWROK 只有2V  就不大正常  就应该换CPU供电管理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上,152.2V是怎么回事啊,楼主,我用的是几十块钱的表,是不好点的表读数不一样啊

我表  没测东西时候  也会有点点电压   单位是 mV   152.2毫伏

网友:
哦,不过我还有一点不明白啊,cpu上管在那里啊

网友:
我以前修过这样的就是 四个管都换了,还是有响声。没修好后来放弃了!要是早点看到楼主的帖子就好啦!

网友B:
这个CPU的管子坏了用什么管子可以代换?(有普通的管子能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CPU的管子坏了用什么管子可以代换?(有普通的管子能行吗?)

不可以,用两个上官并 飞线是可以,最好还是同型号的管子

网友:
刚遇到个,四个龟壳全换了,两个上官两个低管,还换了ic 都还是不行,还有响声。估计是上官不带用,我再换个试试

网友:
以后遇到时就真的可以少走弯路了,多谢LZ分享

网友:
上次也遇到一个郁闷的问题后来也是换芯片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