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就到一台唯一显示器维修

楼主(2013-06-29):
昨晚就到一台唯一显示器维修,没拆之前,插电源指示灯不亮,判断电源板坏,拆机后取下板子,测得5v 12v 都有再上之,插上电源还是不来,因为没有插屏,插灯管,指示灯亮了,再插上屏  灯管,这下都不亮了,怀疑电源板带不起负载,取下板子,挂了个风扇,测得12v 5v 均不稳,直接换光耦  431 没用 再换50v的电容 还是没用,左后快没辙了,试着闯一下 把开关管与300v滤波电容中间的0.几欧的电阻换掉插电   好了!!!

网友:
运气真够好的,一下后 找到重点了

网友:
电源板修不好,一个一个元件换 包好了

网友:
我觉得,维修时“直觉”是很关键的。

网友:
这个坏表得不能测的得不多呀。

网友:
呵呵,维修靠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