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P31A V1.1 复位偏低 请老师指教

楼主(2013-06-29):
此板子是收购来的,插上电源 触发开关 ,诊断卡像总是在复位一样闪烁个不停  ,换了一个IO后 ,恢复正常,但是诊断卡刚开始跑就出现1C1  ,此时我测量供电都有 ,时钟也有,当测量A15脚复位的时候,A15脚复位电压只有不到2v ,PCE--E的复位电压  2.6v  ,拆掉网卡 声卡  串口芯片  一样 ,当我在论坛搜索这样的案例时 发现有这样的情况 ,我试着把8脚BIOS拿掉后  复位电压正常  ,不知道该怎样查 请各位老师指点,不图这块板子的经济价值 只要搞明白就行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586430  附上本论坛案例  ,不知道最后那位小哥怎么做的

网友:
坐等各位老师指点小弟 ,感激不尽

网友:
愁死我了  等待老师观望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