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3000 v100装不了系统,看到windows界面自动重启

楼主(2013-06-29):
联想3000 v100装不了系统,看到windows界面自动重启,起初以为是系统,可是我拿了ghoste和安装版的系统去安装都不可以,怎么回事啊,还有南桥旁边的稳压管输出电压2.5V,不知道是不是偏低了。求助中
自动重启

网友:
是不是太热了。

网友:
电容漏电鼓包也会造成重启。

网友:
偏点想,刷下bios了,,另外有的开关坏也会这样,

网友A:
刷bios,不行就更换南桥!这两种损坏都会自动重启

网友:
我建议更换硬盘

网友:
楼主能不能说得仔细点,是掉电呢,比如硬盘的问题有没有排除啊

网友:
装不上系统有提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