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无法打印

楼主(2013-06-29):
打印机在word ,excel或是其他表格图片都可以打印,测试页也可以打印,但是网页上的页面无法打印,比如网银在转账后有账单提供打印,但是点打印后打印机转几下就把纸张退出来,忘了说了,打印机是爱普生630K

网友:
备份下整个C盘,装系统呗!

网友:
WORD都能正常打印,说明打印机是好的,驱动是好的,估计问题出在浏览器上,可以在浏览器的打印机设置里面,看看设置是否有问题,或者换个浏览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