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U450秒杀后,心有不惑

楼主(2013-06-29):
今天接到一台神舟U450机,待机0。01A,按键不触发。刷刷三下五除二打开了机子,首先测EC待机3。3V正常,WRST有。SW1有5V上拉,按下有3。3v的PWRON发 到EC。在板上按图找到PWRBTN在EC的脚位,按着开关测了下发现没有PWRBTN。BIOS供电有,没波波就没打BIOS波形了。没波波这个条件,先不管它,在图上找到AC_IN,测了下为0。呵呵问题找到了,可这个AC_IN直接由PU9 OZ8602这个芯片直接输出,网上又没有它的数据手册,搞不清它的产生条件,看了五来分钟也没搞明白所以然,本想先做一个AC_IN骗过EC看还有其它问题没,这样想着也就这样做了,先把PU9的12脚挑起,上电测了下,发现有3。3v了,这下省事了,不用电阻分压了,按键电流搜搜地一个劲的往上走,美丽的神舟LOGO出来了。。。。机是修好了,可这个AC_IN的产生条件还是我心中的不惑,望大伙有资料的或知道的给解答下。谢过。。。不会在文中插图,附图一张

瞎猫碰上死耗子,你就逮住撕咬吧!

网友:
楼主能截图就好了  PU9 12J脚?????是什么

网友(2014-05-12):
你翘起来肯定会是3.3V 。这个是外部VDDR3直接上拉。。应该是PU9直接控制的。。可能芯片坏吧

网友(2014-12-08):
我的也是这毛病   换个芯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