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 郁闷的问题

楼主(2013-06-29):
今天接一台联想Y470 问题是单用适配器可以正常开机 一切正常,单用电池开机一切正常。就是安装电池后用适配器开机,进入桌面时就暗屏, 找到图纸看了DISPOFF# 信号正常,一直3.3v高电平。没有思路了!哪位大咖指点一二!感激不尽!

网友A:
我碰到同样的问题,查了好久。换片屏问题解除。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碰到同样的问题,查了好久。换片屏问题解除。

嗯!是屏的问题!

网友(点评):
楼主你是换了一块屏?还是屏线有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