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 64位系统 笔记本做不了,

楼主(2013-06-29):
笔记本用优盘进PE, 全盘重新分区, 然后做系统, 选择win7 64位的,
开始的时候还好, 一到百分之42的时候就弹出一个框,
好像选择什么文件一样,
但是什么都不能选,
换别的64系统 用光驱都不行, 每次进度42都出框子,
两个本本了,
第一个是硬盘坏了,
三个坏道修复不了, 由于还在质保, 所以去送售后了,
但是今天又做一个 还是不行, 硬盘也是好的,
把系统从优盘复制到D盘做也一样,
大家有遇到这情况吗?
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PS: win7 32 和 XP 都能做,
是不是64的系统有什么需求??

网友:
兄弟啊,你的64BIT的系统包有问题呀。更换一个就行了,。

网友:
64位和32位没有什么区别啊,如不行把硬盘摘下挂到台式机上做。

网友:
怎么可能作不了!除非不是老本本。。

网友:
本本的ISO换了试试

网友:
什么本?只要CPU是64位的就行啊。

网友:
试试原版wi7系统。

网友:
有些时候碰到这样的机器,拿出硬盘,挂在其它电脑上,GHOST上或安装上WIN7的文件。然后再挂回去就行了。

网友:
64位要硬件支持的

网友:
只要CPU支持就可以的啊,

网友:
难道32位的这么差吗

网友:
X64 系统必需硬件支持才行的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后来我把U盘格式化,再找过另外一个XP或是WINDWS 7的GHO镜像文件,就把问题解决了,楼主也可以这样试试。

网友:
要看看你的本的CPU到底是不是64位的U

网友:
感觉LZ是来骗回复的

网友:
之前Win7 G 有问题,
换了一个就好了,
大家不要回复了.

网友:
试过看看那接口有问题不,要是硬盘的接口有毛病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的哦。

网友:
GHOST? 是否系统的解压包有问题的了?

网友:
肯定啊  ,64的对机器有要求的 要看配置

网友:
每次都42%有问题 换个镜像文件吧

网友:
64位对硬件要求高啊,我用32位2G内存,64位得4G了

网友A:
把硬盘拆了换台式机上装呢

网友:
你的系统文件是不是坏了啊,你可以拍个图片看看什么情况,看跳出来的是什么!要不你这很难解决的

网友:
bushi lao ben ba

网友:
换过启动U盘么? 换个大点的 那个系统也换下 硬盘是什么格式的?

网友(2013-08-01):
你的是什么型号的电脑?

网友:
用其他机器 ghost 在挂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