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80隔离保护

楼主(2013-06-29):
公共端无电压,测了ACOFF为低正常,PACIN也为低不正常。
PACIN由ACPRN控制的,看了BQ737的资料,ACDET高电平的时候,ACPRN为低电平,这样Q316关闭,PACIN由BQ737 16脚输出6V经由R336 R339公压得到高电平。
现在ACDET 2.76V,但是ACPRN电压为6V,直接导致Q316导通,PACIN对地短,是BQ737坏了吗?

网友:
这个是仁宝的点火回路吧?

网友:
仁宝的经典,应该就是那个的问题。

网友:
LZ你分析错了,当ACDET和VCC满足条件,ACOK开漏输出,由REGN外部上拉产生高电平!这是对滴!

网友:
LZ我看了下图纸,你应该查BATT_OUT这个信号是否为高电平,控制PQ308导通,也能形成分压,产生大电流的公共点!

网友:
检查出来是CACIN对地短路了  就断开一处以处的量就晓得是什么坏了

网友:
楼主能不能把BQ24737的PDF发出来,网上没找到

网友:
换个不就知道了

网友:
为什么叫保护隔离呢?因为有短路,查后极吧,兄弟。。。

网友(2013-08-20):
bq24737的资料有?

网友:
现在和楼主遇到的同种故障我的是G480的  我的ACDET也是2.7 ACPRN也是6V  ACOK为0V  我感觉ACDET貌似不对  正在研究  楼主研究出来也共享下

网友(2013-09-24):
BQ24737有代用的芯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