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公共点关键测试点

楼主(2013-06-29):
刚才看本书,介绍主板上的关检测试点。第一个是公共点关键测试点,那么这个公共点关键测试点是指哪些地方呢?书里也没有具体介绍。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是找PWM电路的上管D极就是了

网友:
就看哈主板上3v、5V电压有没有了

网友:
不是吧,书中第二测试点讲的是3v,5v。就搞不懂他说的公共点在哪里。唐学 宾的书

网友:
测试待机芯片的主供电也可以。一般这个电压就是保护隔离过来的电压

网友:
大家能不能说的详细点

网友:
对呀 大家说的能让新手听懂啊

网友:
开机电压公共端,三 五 伏公共端

网友:
新手需要啊,哪位高人指点一二

网友:
我现在有点明白了   应该是 保护隔离电路 过来的 电压,也就是进入待机芯片的电压 19V左右

网友:
  不太懂 学习中

网友:
公共点就是主干道,准备做分流的!

网友:
俺来学习一下子,,

网友:
公共点应该是适配器电流过了保护隔离产生的,它是笔记本所有供电的来源,一般可以查保护隔离电路的末端的检流电阻,就是保护隔离后端那个场管的后面跟的一个几十毫欧的电阻,或者查公共点到各大pwm的电感,我一般是查这些地方应为检流电阻和各大电感在板上都比较好找。

网友:
各电感旁的上管D级就是公共点,和隔离场管的S极或D极直连。。你试下?

网友:
上管是怎么样的,长什么样 的。我也想学会测公共点。楼主发张上管的图片来看看。谢谢啊

网友:
楼主先找张PWM供电电路的图例,理解以后就一目了然了,CPU,北桥,显卡,内存等供电电路都是用这种方式来获得电的,
上下管的控制级都是连接着供电控制IC的,供电控制IC通过最终输出电压的反馈线路来调整上下管导通频率,使设备获得稳定的直流电,

上管相当于连接着公共点电流的进水闸,下管相当于设备供电的泄水闸,电压低了控制IC就加大上管导通频率让更多的电到设备,电压高的话控制IC就加大下管的导通频率,让多余的电能释放到地线,

不行就参加一期迅维的远程班呗,一步一步学下去,就OK了,